戴尔E5470不充电(充电IC损坏导致不充电)

楼主(2023-04-20):
戴尔E5470不充电(充电IC损坏导致不充电)

拿到机器后我们先进系统测试,发现打开电池显示认不到电池,,既然现在系统内认不到电池,肯定是电池的识别线路出了问题,我们只需要检测电池座的条件是否正常即可。

       【机器型号】戴尔E5470

       【故障现象】不充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型号为戴尔E5470,板号为LA-C841P,故障现象为插上适配器不充电,系统认不到电池,同行更换电池也没用。

戴尔E5470不充电 图1

       拿到机器后我们先进系统测试,发现打开电池显示认不到电池,电池图标也打了个X,电池都没有认到,电脑肯定不充电,充电第一步首先要识别到适配器插入,EC再通过SMB总线识别到电池,这时候EC才会控制充电IC通过充电电路进行充电,既然现在系统内认不到电池,肯定是电池的识别线路出了问题,我们只需要检测电池座的条件是否正常即可。

戴尔E5470不充电 图2

       打开图纸,找到电池座PBATT1,发现电池座总共有效电路只有4条,分别是电池正极供电,电池到EC的SMB数据线和时钟线,还有一条是电池的检测线路PBAT_PRES#_C。

       插上电池,测量电池电压为11V正常,说明电池基本没问题,而且电池也已经换过新的,再测SMB总线的阻值正常,电压3.3也正常,用示波器测量SMB总线发现没有波形,测PBAT_PRES#_C发现其电压也为3.3V高电平,这就不对了。

       PBAT_PRES#_C是低电平有效的电池插入检测信号,此时电池插入,此信号应该被拉低为0才对,将电池拔掉,再测此电压依旧为3.3V,说明电池损坏导致没有拉低此电压或此电路有问题而导致此电压一直为高电平。

戴尔E5470不充电 图3

        查看图纸发现此电压只到了电池座,EC,充电IC和一个与门电路,我们直接逐个排除即可,电池同行已经帮我们排除了,只剩下EC充电IC和一个门电路。

       将门电路断开后,测量PBAT_PRES#_C电压在插入电池时依旧为高,看了下充电IC型号,刚好手里有这个BQ24777,将充电IC更换后测试PBAT_PRES#_C在插入电池后电压被拉低到0.7V。

戴尔E5470不充电 图4

       将主板装机测试,此时进系统已经可以看到电池被识别到了。

戴尔E5470不充电 图5

       【维修结果】机器装机以后,测试声音,网络,录音,播放视频等功能都正常,烤机半小时帧率稳定,故障完美修复,维修到此结束。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BQ24777损坏  导致不识别电池不充电

网友:
技术不错!分析的很仔细很到位,感谢分享!

网友:
思路清晰,能从头到尾分析一遍,是我们新手的福音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充电芯片。

网友:
思路清晰,水平nb

网友:
技术不错!分析的很仔细很到位,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案例经典。功底深厚,必须加分!!!

网友:
技术精湛!手法过硬,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2024-03-03):
单走一个666

网友:
高手过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