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开机掉电

楼主(2023-04-20):
型号:LENOVO G50-75m    版号:NM-A291,3、5v有,有待机0.022v,开机后能上到0.350v后就掉到待机状态,屏幕不显示。求解!

网友:
你这后面两个V是电流吧 按时序查没电的

网友:
这种先看时序,再搞不懂就三板斧

网友:
先查下时序,好好找找问题

网友:
打打阻值啊 看看USB口阻值

网友:
先看看HWPG信号有没有过?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三板斧已过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