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12mini不充电(充电IC和U2损坏)

楼主(2023-04-20):
苹果12mini不充电(充电IC和U2损坏)

  先测量尾插5V电压是否正常,要考虑主板上的充电IC和U2是不是一起被烧坏了,由于是双层主板,我们将主板拆出来以后先将主板分层,分完层测量查看充电IC和U2那边的阻值电压有无异常。

      【机器型号】苹果12mini

      【故障现象】不充电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机器,型号为苹果12mini,客户描述说手机插着充电的时候,数据线突然烧了,及时将手机这头的接口拔出,发现手机虽然能正常开机,但是却充不了电了,而且也连接不上电脑。

苹果12mini不充电 图1

      先测量尾插5V电压是否正常,我们测试在插入数据线的情况下,尾插到尾插座的5V是正常的。这种情况我们就要考虑主板上的充电IC和U2是不是一起被烧坏了,由于是双层主板,我们将主板拆出来以后先将主板分层,分完层测量查看充电IC和U2那边的阻值电压有无异常。

      测量U2旁的一路供电PP3V0_S2时,发现此路阻值被拉低只有20多,考虑到主板是充电烧坏的,我们直接拆下U2再打值,此时这路供电的阻值恢复正常500多。

苹果12mini不充电 图2

       扣上尾插单上层开机测试充电,此时已经可以看到充电图标了,不过看到电流表的充电电流只有400多,这明显还是有问题的,不过既然有充电图标和电流,说明电已经到了主板上了。

      充电线路无非就那几个元件,我们直接把充电IC一起换了就好,毕竟之前被过流烧过,肯定存在一部分问题,只是没有暴露出来,如果再用一段时间说不定就会完全损坏不开机。

苹果12mini不充电 图3

       更换完充电IC再开机测试充电,此时充电电流已经可以稳定在1.6A左右,说明充电问题基本解决了。把主板重新贴合后再进系统测试其他功能。

苹果12mini不充电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精准快速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