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256G固态,主控mas0902A B2C 颗粒29F01T2ALCQH1求助开卡软件

楼主(2023-04-20):
故障现象是:可以识别硬盘,整个盘分两个区,C盘读取和写入非常缓慢,读取过程中会掉盘报错,拔插了偶尔可以读,D盘能读,也会掉盘,请问这种情况重新开盘可以解决吗?另外有个弱智问题,如果是颗粒坏了,把坏掉的那个取了还可以当128的使用吗?怎么取判断是哪个颗粒坏了呢,总共有两颗,纯小白,搞着玩的,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目前已经解决,不知道怎么关闭这个求助,解决方法重新发了一个帖子

网友A:
你这怎么解决的兄弟

网友:
MAS0902A主控见到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怎么解决的兄弟

我另外一个帖子分享了过程的,应该比较详细

网友:
发来看看,我的板也一样

网友(2023-06-11):
怎么解决的,工具弄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