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K40不开机,找到故障,轻松搞定!

楼主(2023-04-20):
红米K40不开机,找到故障,轻松搞定!

取出主板测量无明显短路后,用稳压电源上电,触发看到电流在100mA跳变,这种电流电源明显已经工作,看电流是来回循环跳变,跳变幅度并不大,于判断是CPU虚焊的故障,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红米K40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红米K40,故障现象为不开机。

红米K40不开机 图1

      取出主板测量无明显短路后,我们尝试用稳压电源上电,触发看到电流在100mA跳变,这种电流电源明显已经工作,看电流是来回循环跳变,跳变幅度并不大,于是我们判断是CPU虚焊的故障。

红米K40不开机 图2

      直接拆下CPU重做,做完CPU后上电看到电流上到2-300mA归零,这是正常的电流,扣上屏幕和电池,按下开机键,红米logo亮起,过一会就进系统了。

红米K40不开机 图3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分享!这手工真到位  电流是否是应该上升到  200-300mA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