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不触发

楼主(2023-04-20):
如题
苹果A1706不触发
接USB-C 接口电流没反应 、

电流表只有5V, 没有升压到20V

拆机后把电池拔掉,接又升压了。电流表升到20V 可以充电,充电到36%后充不进去了,电流表0.016~1.0几W跳变  0.07~0.5A跳

这机器有几个USB-C接口··拔插几次可能就可以充

然后测量·L6900贴片电感两边有PP3.3V,然后电压直接到四个升压芯片的PP3.3V_GH
但是就是不升压  这个PP3.3V_GH 也是有到U7000的,不会是充电芯片坏把·这芯片快100一个了

网友A:
升压了吗,查一下升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了吗,查一下升压电路。

升压·但是充不进去。拔掉电压再接又不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