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求助老电脑安装光盘为啥电脑不识光盘?

楼主(2023-04-20):
半年前我买了张系统安装光盘,正常装了W7系统。今天放到电脑DVD内开机不能识别提示:“放入光盘”我放进去了怎么没反应?请高人指点,谢谢。360的问题?还是windows系统问题?

网友:
换个光驱  或光盘试试

网友:
光盘或者光驱坏,或着光盘你放反了

网友:
放了一张孩子的动画片光驱正常播放。

网友:
放这张安装盘光驱没反应,没放盘一样?

网友:
[atta
chimg]2201917
光盘已在里面

网友:
上面的绿道说明电脑已识别,但是桌面上没反应,其他的盘都有反应。是360不让装,还是win阻挡?

网友:
这年头装系统还有人用光盘吗

网友:
光头老化造成挑碟,正常。

网友:
U盘装怎么也不纯净,在线装更是不纯净。那些不三不四哥们一大群。这张盘挺纯净的。可惜只装了一次再装经这样了?

网友:
老人用老机器,可能是光头老化了。感谢助理工程师。

网友:
应该是光驱有问题

网友(2023-06-02):
用个U盘装,有多不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