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电256G固态,识别但读取中掉盘和读取非常慢

楼主(2023-04-20):
上午发布了一个求助,目前已经解决,还是在论坛里和网上查的资料,重新开卡后,目前正常。给大家分享一下,主控是mas0902a 芯片29f01t2alcqh1,首先打开软件(就在此论坛下载),短接好rom引脚后插入电脑,auto detect后从弹出来的对话框选自己的存储颗粒,第二页tezt ltems里选择sort,第三页里面看看是不是自己原来的型号和容量,后面的默认,点击start,从第一页里面看到进度,完成后在第二页选择mpt(开卡),start,完成后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品牌和主控和颗粒都一样的,但是标称容量是240G的也用这个方法搞成256的了,目前也稳定运行因为是小白,第一次搞这个,只是分享经验和喜悦,不足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网友A:
你用3000的毫秒的有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3000的毫秒的有什么用?

之前是全红的,修过了就绿的了,延时是软件默认的

网友B:
我的跟你一样到了开卡那一步怎么出错呢说是打不开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跟你一样到了开卡那一步怎么出错呢说是打不开工具

是这个吗,下图,我也遇到了的,根据这个提示是需要用MK的那个程序,第二个图,用这个就可以了

网友:
台电的固态还是不要买了,3年内必坏,现在都不敢用了

网友(2023-06-16):
固态也要修   这么便宜了  我大概20来个固态  坏的 懒得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