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外星人17 R5 的显卡VBIOS

楼主(2023-04-20):
料号A-F551P

机器型号:外星人17 R5

谁有这个机器帮忙备份个显卡的VBIOS  显卡是N17E-G1-A1  1060

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都有2个版本,一个是支持Gsync,一个是不支持Gsync,他们不能用混了,否则开机会响音乐报警
1、支持Gsync的,设备ID是1C60
外星人15R4 GTX1066 OC

网友:
首先感谢同行的VBIOS 机器已经修好了... 我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就是音乐声音报警.. 然后我也确定了我的机器是支持Gsync但是就没找到合适VBIOS 再次感谢  所以说这个机器一定要线确定是否支持Gsync功能..没有明显的故障现象一定不要轻易的又换屏线 又换屏 东这动那  最后陷入了死循环  再次感谢

网友(2025-06-28):
n17e-g1-a1  刷上不行啊   1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