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官网下载 am4 bios 无法直接使用

楼主(2023-04-20):
asus官网下载 am4 bios 无法直接使用,像AM4 bios下载完,还需要做什麽方法修改才能用? intel知道,但是am4没用过。

网友A:
华硕cap你用u盘可以直刷,用编程器都要去头。

网友:
要修改才能用

网友:
论坛里有帖子说过的,要去掉一部分数据,大小一致才行

网友:
方法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cap你用u盘可以直刷,用编程器都要去头。

之前有去头过,不然再试一次,去头还是不能用,想说amd4 有什麽不同?

网友B:
等会再试试 ,之前试过不试有点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会再试试 ,之前试过不试有点疑问

尽量刷低版本的,高版本的许多报错的。

网友A:
把你的板子型号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板子型号发出来

刚才试了,能用了。     版本都各试一下,最这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