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系统蓝屏

楼主(2023-04-20):
这还能修复吗,替换文件替换不过去,在哪能下载个system32

网友:
按F8进入安全模式,然后根据目录找这个文件,先确定是丢失还是错误,如果没有这个文件,就是丢失,找个同系统的电脑COPY一个相同文件就可以,如果路径下这个文件存在,就说明是文件损坏或出错,删除看下行不行,如果不行,删除后再找台同系统的正常电脑COPY一个相同文件就行了。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恢复一次系统,更彻底

网友:
系统重装一下

网友A:
找个一样的系统烤个文件过来就可以了

网友:
先修复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一样的系统烤个文件过来就可以了

去哪找啊?犹如大海捞针?还不如从新来个系统呢

网友:
替换文件不行,只能重装了

网友:
重新装下省事,如果有文件, 进PE里备份下就行了

网友:
重新装下省事

网友:
直接重装系统比较好用

网友:
很多cpu坏也导致这种

网友:
进高级启动项,命令 输入 SFC/scannow

网友:
在PE下把文件备份出来,直接重装。

网友:
输入以下命令以修复主引导记录和引导扇区:  bootrec /fixmbr  bootrec /fixboot  bootrec /scanos  然后输入以下命令重建BCD:  输入:bootrec /rebuildbcd,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