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码4f,报警声三声短,不过内存,结果是南桥坏

楼主(2023-04-20):
华硕z170p主板,跑码卡4f,报警声3声短,查资料是不过内存,ddr4内存监测点,288脚vpp供电2.5v正常,284脚spd供电3.3v正常,77脚vtt 0.6v正常,146脚基准电压0.6v正常,smb时钟和数据3.3v正常。示波器检查smb时钟和数据,开机时钟有波形,数据没有波形,再检查smb的时钟和数据的阻值不一样。接着查电路,信号进了南桥。南桥坏了。
在论坛上没找到4f的码,记录一下。

网友:
四代以后,南桥和内存关系就只有时钟这些了!

网友:
这种最浪费时间了,折腾半天发现最后没救了。老板没有试试重制南桥么

网友:
主板南桥就没有搞了.我有一块b85的主板也是.时钟只有1.24v.一查到南桥的这段问题.也是白忙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