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行堡垒7进水一个内存位关机关不死

楼主(2023-04-20):
     飞行堡垒7键盘轻微进水,处理之前可以进BIOS,进系统黑屏或报错,进PE报错进不去。拆开发现键盘下轻微进水腐蚀,处理后没有发现明显腐蚀、断线或掉件。装机故障依旧,拔插内存发现①号内存位有问题,进系统黑屏或报错。②号内存一切正常,正常进系统,运行正常。BIOS刷过,内存打值卡没有明显异常。      修了两天不知道动了哪里(已经有点玄学了)现在故障是①号位内存可以进系统正常运行但是关机管不死,关机电流停到0.5.测量除独显供电关闭外其他供电都有,无法关闭。②号位内存正常开关机。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键盘进水,我会首先排除键盘(不接它,usb2.0口外接个)。

网友:
或许是脑袋也进水了,CPU没有发出正确的关机指令?或是发出了指令但某位小弟没有执行,

网友:
真的是玄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进水,我会首先排除键盘(不接它,usb2.0口外接个)。

键盘也排除过了

网友B:
进水处电流窜到其他地方了,

网友C:
会不会是1号内存槽有短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1号内存槽有短路导致的

打过阻值也用测试卡试过了,没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水处电流窜到其他地方了,

我也怀疑,继续检查试试

网友:
不排除有cpu的问题

网友D:
楼主能不能打包个高清点的图片主要是桥背面和显卡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打包个高清点的图片主要是桥背面和显卡背面。

不是有图纸跟点位图吗?  因为这个比较全我没有保留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打包个高清点的图片主要是桥背面和显卡背面。

已经放弃了,又拆了一遍给你拍了发过去了看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