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待更换的元件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23-04-20):
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下,图中的元件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A:
防爆二极管,找废板拆一个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防爆二极管,找废板拆一个呗

没有废板,淘宝商家1个嫌麻烦也不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废板,淘宝商家1个嫌麻烦也不卖?

不装也可以的

网友B:
电脑现在无法开机,去掉这个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脑现在无法开机,去掉这个可以吗

无法开机你得查原因啊,这个有可能会击穿,但不开机也不一定就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法开机你得查原因啊,这个有可能会击穿,但不开机也不一定就是这个的问题

目前测出来这个不正常,然后测了电容没有击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目前测出来这个不正常,然后测了电容没有击穿。

如果是这个击穿导致的不开机,拆掉不装应该也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个击穿导致的不开机,拆掉不装应该也可以用的

嗯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C:
立创商城、猎芯网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有废板,淘宝商家1个嫌麻烦也不卖?

一个不卖,买10个总可以吧?
难道你还想花50请人换一个?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淘宝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个不卖,买10个总可以吧?
难道你还想花50请人换一个?

也是哈,我咋想不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立创商城、猎芯网

好的,谢谢我查一下

网友E:
一个是根据丝印反查,查芯片的具体型号,一个是根据图纸查芯片的型号,然后到淘宝上正常收索就行了

网友:
拼xx可能方便一些。

网友:
根据丝印去淘宝商家那里问一下

网友:
双二极管应该容易找吧,看电路如果可以拆的叫拆试试,我最习惯各种拆了

网友:
50块也不舍得花,你就捣鼓吧^_^

网友:
不是专业维修人员就不要来问

网友:
料板拆,淘宝买,别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是根据丝印反查,查芯片的具体型号,一个是根据图纸查芯片的型号,然后到淘宝上正常收索就行了

发现是这个坏了,D6015   M24但是网上搜不到这个

网友:
目前你手里有没有此主板的电路图?如果有电路图就根据电路图查芯片的具体型号。

网友:
一般遇见拆不到的芯片都是淘,宝一起多买几只,反正都是运费比零件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