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待机后无法开机

楼主(2023-04-20):
联想拯救者Y7000待机后无法开机,开机能听到打嗝声音,拆开发现此电容打火,哪个大哥知道这是什么电容,规格是多大的,感激不尽

网友A:
从图片上看像是滤波电容,

网友B:
用东西 扣掉这个电容,如果不能够充电 再换掉 左上脚 那2个隔离管! 应该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东西 扣掉这个电容,如果不能够充电 再换掉 左上脚 那2个隔离管! 应该就好了

那个明显不是隔离管,像CPU供电管

H55

网友:
您好,欢迎加入迅维网,有你更精彩
请遵守论坛管理规则哦!

网友:
滤波电容直接干掉它,如果不能充电再换电池接口附近的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东西 扣掉这个电容,如果不能够充电 再换掉 左上脚 那2个隔离管! 应该就好了

谢谢哥,电容让我拆了,能开机了,也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上看像是滤波电容,

感觉应该是,直接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明显不是隔离管,像CPU供电管

我说的左边那有2个mos! 不是他电容旁边这个 这cpu的

网友D:
找同样大小的 换上或者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左边那有2个mos! 不是他电容旁边这个 这cpu的

好嘞,谢了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同样大小的 换上或者拆掉

大小一样的肯定不行呀,有耐压和容量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图片上看像是滤波电容,

拆掉就好了

网友:
拆掉试试 估计就好了

网友:
滤波电容直接干掉它

网友E:
客户都来网上问你们怎么修了。。。

网友:
那个明显不是隔离管,像CPU供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都来网上问你们怎么修了。。。

哈哈,我本身也是电源工程师,所以能懂一点点电子知识

网友:
直接去了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