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叠加

楼主(2023-04-21):
电容在自举升压中电压如何叠加的

网友:
电感的放的电加上电源的电,达到升压的效果

网友:
电容在自举升压中电压如何叠加的?
这是啥意思。
自举升压又是啥?

你的意思是想知道什么是升压电容吗?
升压电容其实就好比是两节串联的1.5vdc电池中的一个。那另一节就是要升压的电压。电池组的电压就是升压后的输出电压。好像不对,应该叫倍压电容。。。这需要一个有20年单身经验的小伙不断的用输入电压给电容充电,需要很好的手速,不然升压后的电压会不稳的。

网友:
电压叠加,是不是就是倍压。。。把我搞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