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Y7000P没声音,声音时有时无

楼主(2023-04-21):
联想拯救者Y7000P没声音,声音时有时无

联想拯救者Y7000P所有声音都没有,不能录音,外放也没声音,测量声卡附近的供电,声卡主要有3路供电,3/5V和1.8V的二级电压,测量电压正常,附近也没有测到短路的地方...问题出在哪呢?具体维修过程如下:

       【机器型号】联想拯救者Y7000P

       【故障现象】没声音,声音时有时无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同行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联想拯救者Y7000P,故障为声音时有时无。

联想拯救者Y7000P没声音,声音时有时无 图1

      接到机器后测试,发现所有声音都没有,不能录音,外放也没声音,进入设备管理器查看,发现声卡驱动没有装。

      我们将驱动装上,重启发现声音时有时无,偶尔还会掉驱动。

联想拯救者Y7000P没声音,声音时有时无 图2

      这种情况我们先尝试换个声卡试试,换完声卡发现故障依旧,看来是误判,测量声卡附近的供电,声卡主要有3路供电,3/5V和1.8V的二级电压,测量电压正常,附近也没有测到短路的地方,那我们再进系统测试,此时开机是没有声音的,借了根极其先进的有线耳机,插入测试,发现耳机是有声音的。

      拔掉耳机音频不会自动切换到外放,手动也无法切到外放,再次插入耳机依然有声音,看来应该是耳机识别电路出了问题,使声卡一直检测到电脑在插入耳机,拆出主板,打开图纸找到对应耳机脚位,找到原理图中耳机孔的位置,第五脚PLUG_IN就是耳机的插入识别检测,

联想拯救者Y7000P没声音,声音时有时无 图3

      测量第五脚阻值发现为0,插入耳机和拔出耳机阻值一直为0无任何变化,

联想拯救者Y7000P没声音,声音时有时无 图4

      正常来说此脚位应该有阻值,插入耳机的时候会将耳机内部触点接地,从而使此脚接地,声卡就会识别到耳机已插入,现在5脚阻值一直为0,说明声卡一直认为耳机在插入。

      查看原理图,PLUG_IN线路上并未有其他元件,接地的保护管和电容也是NC未装,声卡我们也换过了,说明问题是在耳机接口上,拆下耳机接口再测PLUG_IN阻值,此时发现阻值已经有570的阻值了,找个好的耳机接口装上,进系统测试,此时声音已经恢复正常了。

联想拯救者Y7000P没声音,声音时有时无 图5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机,开机进系统测试录音,外放,耳机都正常,同时测试其他功能和烤机也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拯救者这款感觉问题多多   还有这款机子是不是开关也特别爱坏应该是通病

网友(2025-04-08):
根极其先进的有线耳机,多先进,哈哈,应该不是通病,没怎么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