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

楼主(2023-04-21):
型号:LENOVO G50-75m    版号:NM-A291,3、5v有,有待机0.022v,开机后能上到0.350v后就掉到待机状态,屏幕不显示。此机是AMD的A10的U,没有查找过这个AMD的时序。求解!

网友:
没时序也能修嘛你可以断开SLP_S3#看看它掉不掉啊 ,如果不掉那就是SLP_S$啊

网友:
后端的某一组供电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楼主,待机应该是0.022A,开机后能上到0.350A后就掉到待机状态的吧?

网友:
待机应该是0.022A,开机后能上到0.350A后就掉到待机状态的!是的!非常感谢各位大佬指导!

网友: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