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20i 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21):
华为荣耀20i 不开机故障维修

华为荣耀20i 不开机故障维修,拿到机器直接拆出主板,测量主要供电没短路再上电,用稳压电源上电触发,发现电流上到10mA归零,这种电流是明显三端供电有短路,我们打开万用表直接对电源附近的电容进行打值就好了。

      【机器型号】华为荣耀20i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荣耀20I,故障现象为不开机。

华为荣耀20i不开机 图1

     拿到机器直接拆出主板,测量主要供电没短路再上电,用稳压电源上电触发,发现电流上到10mA归零,这种电流是明显三端供电有短路,我们打开万用表直接对电源附近的电容进行打值就好了。

      测量过程中发现有一颗电容两端都对地为0 ,打开图纸查看,根据原理图推断此路供电应该是VOUT2_1V8,同时给电源/CPU/字库/射频供电,这种短路我们直接烧机即可,但是电压不能太高,否则会损坏套件。

华为荣耀20i不开机 图2

      将电流表调到1V给此路施加电压烧机,通过红外发现是CPU旁的一颗电容发烫,直接扣掉这颗电容,再次测量此路阻值已经恢复正常。

华为荣耀20i不开机 图3

      装机测试此时手机已经可以开机了。

华为荣耀20i不开机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