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苹果XS不开机(电池检测电路损坏导致不开机)

楼主(2023-04-21):
苹果XS不开机,一波三折找到故障点~

   苹果XS不开机,怀疑是电池检测脚出了问题,将电池座的电池检测脚弹片向上掰了几下,用电池测试还是无法开机,直接更换电池座,测试故障依旧。测量电池检测脚的阻值,一边560,一边650,看不出有明显的问题,测量电池正极阻值为420,负极为0,也没有问题,那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机器型号】苹果XS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客户送修的机器,型号为苹果XS,故障描述为不开机。

苹果XS不开机 图1

      拿到机器后单板上电发现可以开机,但是扣上电池就不开机了,再次用电源上电依旧可以开机,更换电池也开不了机,这个问题就很奇怪,尝试扣上电池插上数据线测量,发现电流可以上到0.5A,但是不亮屏,不开机。

      我们怀疑还是电池检测脚出了问题,将电池座的电池检测脚弹片向上掰了几下,用电池测试还是无法开机,那我们直接更换电池座,测试故障依旧。测量电池检测脚的阻值,一边560,一边650,看不出有明显的问题,测量电池正极阻值为420,负极为0,也没有问题,那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苹果XS不开机 图2

      这时候发现电池座上方有两个二极管,因为电池检测脚前端线路上只有保护二极管再经过三极管,所以我们测不到电压。

      只能将两个保护二极管扣掉,测量电池检测脚扣上电池的电压,通过测量发现扣上电池,时钟检测脚的电压被拉低到1.5V而扣上电源时钟的电池检测脚电压却正常,为了排除后级线路问题我们直接扣掉线路上的三极管,将其短接。

苹果XS不开机 图3

      再扣上电池测量时钟检测脚电压已经恢复正常,将主板装机测试,用电池开机正常。

苹果XS不开机 图4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网友:
思路严谨,手工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好像也是通病

网友:
少之又少的问题,估计是用了高容量了的问题

网友:
要先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