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08S 不充电求助!

楼主(2023-04-21):
最近遇到2台机器都是不充电。充电IC是 BQ24780S 一台联想板号15221 一台华硕板号UX430UQ。 共同特点都是系统下能认到电池,显示充电中。没有充电电流。
测试结果如下: 1,VCC正常。  10欧电阻正常。。 2:1-3# 20V 正常。 3:6# 2.7V 正常 4. 11 # 12# 示波器有读取到波形,电压3.3
5: 5# ACOK 正常  6:21# 3V正常 有一台有分压电阻的是 1.3V 正常 7:15# BAT_IN  0V 正常,实际测试是0.29V     8:24# 6V正常。。

更换配件:   电压输入隔离管2个。。  充电管2个。   电池隔离管1个 , 24780S 5个 , EC 1个。 BIOS 2次重写。新电池2个.

整个充电电路的元器件大件换完了。。   就是不充电。  用电源开机正常。。 单用电池开机也正常。 电源加电池充电灯闪。进系统能识别到电池电量。用鲁大师看,显示充电中。实际是没有充电电流。。  求思路。

网友:
在线等啊。客户催的不要不要的。我又没头绪。。大师们。求助啊。

网友:
看一下充电电压在哪里断开了,有没有加到电池座上

网友:
升压电阻和电容。BOOT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楼主,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