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a-h131p电阻大小

楼主(2023-04-21):
键盘接口旁掉件导致上电掉电,由于只有图纸,没有点位,分析不出该件具体的编号,求师兄门有相同的板帮忙测量一下电阻大小,在此感谢了

网友A:
希望有再修一样的板子的帮你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有再修一样的板子的帮你测下

温控的分压电阻,测出来了谢谢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15k,反向14.6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