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笔记本拆屏胶条拉断了,你们是怎么弄出来的

楼主(2023-04-21):
   现在新款机很多无边框的,拆屏时那个胶条,有的时间太久了,一拉就断了,只能用橇片一点一点弄出来,像这款小新 air 13 带玻璃的,胶条拉断了,你们是怎么弄出来的,分享下经验,这台机我是肯定要报拆屏风险了,本来是很简单,两边胶条拉出来就OK,现在胶条断了,又是塑料A壳,风筒好像吹的没什么效果。。。。

网友A:
像拆平板一样吧。别的好像也没太好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拆平板一样吧。别的好像也没太好办法。

最主要是橇片伸不进去.....玻璃又太薄了,那个胶不是沾在玻璃边上,是沾在屏下面的...

网友:
滴点酒精吧

网友:
用长一点的铲板,a面两侧贴胶处吹风先吹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是橇片伸不进去.....玻璃又太薄了,那个胶不是沾在玻璃边上,是沾在屏下面的...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wMjAxNHwxZjg5N2U0MTMwYzRiNmIxNGU5NGMyYjI2ZTY0YTFmMHwxNzc3Mjk5NTk0&request=yes&_f=.jpg  我用这拆苹果电池的干下来过。配热风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主要是橇片伸不进去.....玻璃又太薄了,那个胶不是沾在玻璃边上,是沾在屏下面的...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wMjAxNHw3N2EwZDg4ZWFjNWI4NzM2NTdlNzNlYTkxN2NmY2FlOHwxNzc3MjQ2MTA2&request=yes&_f=.jpg  我用这拆苹果电池的干下来过。配热风吹

网友:
薄的卡片稍微喷点530 慢慢拆,别急

网友:
用点手机万能拆框药水配上薄的卡片,慢慢拆

网友C:
用吹风机吹a面胶条处,加热后再慢慢拆屏。我拆过这种方法有效

网友:
买个加热板吧,要不就在背面风枪吹

网友:
废液晶屏显示器背光片,剪成一个窄条塞里来回拉,就像割手机液晶盖板那样。

网友D:
用拆手机屏幕的加热台,先加热一边到非常烫手(温度80-100度),然后用塑料卡片加酒精;慢慢抬起来

网友:
你看一下别人是怎么拆手机外屏的,参考一下

网友E:
没什么好的办法 如果是金属壳就用风枪吹 吹的温度高一点 有点烫手那种 80度左右 然后慢慢的抬起来 用撬棍伸进去撬 或者用个长一点的尖嘴镊子看看能不能夹住绕圈圈再扯出来

网友F:
易拉胶也存在老化,上了五六年的机器就很容易扯断,扯的时候得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wMjAxNHwxZjg5N2U0MTMwYzRiNmIxNGU5NGMyYjI2ZTY0YTFmMHwxNzc3Mjk5NTk0&request=yes&_f=.jpg  我用这拆苹果电池的干下来过。配热风吹

这种拆等着爆屏赔钱吧

网友G:
昨天就断了。原机屏闪字都看不清。拆完以后直接不显。屏是坏了。
还好他的机器就是屏坏。不然。

网友H:
A壳背胶处风筒加热,薄的塑料片慢慢割。拆屏有风险,换壳需谨慎。我就拆坏两块了。

网友I:
先拉一边。如果断了。就不要拉另外一边。上加热台加热。就OK。拉下一边后。另外一边就好研究了

网友J:
搞点酒精试试看容易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搞点酒精试试看容易很多

嗯嗯,多谢宝贵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拉一边。如果断了。就不要拉另外一边。上加热台加热。就OK。拉下一边后。另外一边就好研究了

两边都断了,没办法,橇片伸不进去,报了拆屏风险,一点一点搞出来了,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H:
A壳背胶处风筒加热,薄的塑料片慢慢割。拆屏有风险,换壳需谨慎。我就拆坏两块了。

就去年冬天拆坏过一个,现在都有阴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昨天就断了。原机屏闪字都看不清。拆完以后直接不显。屏是坏了。
还好他的机器就是屏坏。不然。

拆这种还是得细心 耐心才行,...搞坏一个屏,机子就白修了 还得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什么好的办法 如果是金属壳就用风枪吹 吹的温度高一点 有点烫手那种 80度左右 然后慢慢的抬起来 用撬棍伸 ...

搞下来了,费了很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易拉胶也存在老化,上了五六年的机器就很容易扯断,扯的时候得小心

对,新款的不会断,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吹风机吹a面胶条处,加热后再慢慢拆屏。我拆过这种方法有效

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拆手机屏幕的加热台,先加热一边到非常烫手(温度80-100度),然后用塑料卡片加酒精;慢慢抬起来

嗯嗯,搞下来了,不过费了太长时间了

网友:
加热+耐心,没啥好办法

网友:
吹风预热,铲片铲

网友:
现在换个壳容易吗,说拆屏有风险,客户直接走人,本来生意就差。还出了这么多液晶屏难拆,A壳坏的本本。

网友:
滴点酒精很好拆的

网友K:
风枪吹a面,用饭盒盖铲下来

网友:
只能用切割机一点一点把A壳切掉,控制好深度,麻烦点,但是安全,修手机就有切割机。

网友:
屏坏了才拆吧,那屏幕用酒精加撬棍就搞下来了,反正都是坏屏,无所谓的

网友L:
这屏超薄太易坏,前几天换转轴,把屏搞坏了,赔了一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屏超薄太易坏,前几天换转轴,把屏搞坏了,赔了一块屏

换这个还是要很细心 耐心...上次搞破一个,现在都还有阴影

网友:
引用 网友K:
风枪吹a面,用饭盒盖铲下来

伸不进去 .....哈哈

网友:
薄的塑料片慢慢割

网友:
搞点除胶剂就可以,很好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IwMjAxNHw3N2EwZDg4ZWFjNWI4NzM2NTdlNzNlYTkxN2NmY2FlOHwxNzc3MjQ2MTA2&request=yes&_f=.jpg  我用这拆苹果电池的干下来过。配热风吹

这种拆等着爆屏赔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