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24TA检测不到信号

楼主(2023-04-21):
开机电源正常,有时候能检测到信号有时候检测不到信号,线换了主机是好的,没思路大师傅麻烦给点维修思路。

最后在论坛找到程序刷程序好了

网友A:
先bios,然后就主控,有条件直接换板。

网友B:
这个先刷个程序来看看

网友:
查一下行场信号,防静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bios,然后就主控,有条件直接换板。

我也考虑了程序,换板到是便宜主要来学习一下

网友C:
dvi接口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先刷个程序来看看

确实程序问题刷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dvi接口没有问题吗?

刷程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