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D R9 5950X +3V对地阻值

楼主(2023-04-21):
请问各位大佬,在安装好AMD R9 5950X CPU后 不插主板供电电源线 主板上24P供电中的+3V对地阻值为0正常吗
cpu

网友:
开机是正常的吗,不开机不正常吗,开机时短路了,不开机时断开的吗

网友:
开机转一下就停了,开机后有1.8V,+3V没有。光板只插CPU量+3V对地阻值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