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250M-D2PX-SI rev1.0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23-04-21):
故障:快要亮的时候直接掉电,或者直接开机掉电。能跑马。根据这个故障说明所有电压几乎都正常。第一步测量内存供电有无异常
第二步:首先测量I/o的检测电压引脚VIN(2v正常)第三步:测量358比较运放算放大器的+极有没有偏低。正常3脚1.05V。5脚正常为1.5v(测量都正常)。要有输出正常。VCCSA和VCCIO都正常。ME供电正常

第四步测量cpu供电芯片的供电正常。测量到EN开启信号的时候发现电压偏低。12v经过两个电阻过来分压应该是2.9v,测量只有1.9之间跳变。之后跟换了两个分压电阻后 一切恢复正常。。你只要让它分压3V即可。。最近因为没什么事。所以多叭叭了一会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傅,快速出手找到故障。

网友A:
这设计有缺陷啊,直接拉3.3V串个电阻过来不就行了, 还要分压电阻,各个开启基本都是5V/3.3V做上拉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设计有缺陷啊,直接拉3.3V串个电阻过来不就行了, 还要分压电阻,各个开启基本都是5V/3.3V做上拉的啊

这样下次还怎么坏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傅,快速出手找到故障

网友:
懂原理加有资料就是快速维修赚钱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傅

网友:
感觉EN这块出故障率很高……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维修后稳定吗》

网友:
测试1天无任何问题

网友:
芯片级  就是强

网友:
主板电容电阻最近老坏。

网友:
厉害,一下就找到故障

网友:
这样确定可以吗

网友:
头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