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办公椅自动弹到最高,不能调节高度的问题

楼主(2023-04-21):
今天进了三张气动办公椅,有一张不管你怎么坐好,压缩好,当你起身时,椅子就会自动弹到最高位,非常奇怪。难道是气缸坏了,才是新的呢!

网友:
用电筒仔细检查,发现气缸与坐凳相连时,气缸顶到了调节杆,而另外两只椅子就没有这个问题,说明气缸直径小了一点,顶到了调节杆,相当于总是调到最高!于是我在气缸管上用透明胶布緾了七八层,再插到凳子孔上,就不再顶到调节杆了,可以上下调节,不会自动调高,问题解决!

网友:
卖家酱你五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