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 plus 15秒关机

楼主(2023-04-21):
麻烦哪位大哥发个图片提个醒,谢谢

网友A:
你就找USB接口,与USB OC#信号相关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找USB接口,与USB OC#信号相关的元件。

就是没有点位。

网友:
AMD的报错线路有点不一样,不是简单的排阻,跟CPU也有关系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以参考b350 plus的点位图

网友B:
usboc分压电阻损坏。

网友(2023-08-15):
引用 网友B:
usboc分压电阻损坏。

分压电阻在哪个位置?  我查到的这个坏的USB口是连CPu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