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5 进水 屏暗 该满足哪些条件?

楼主(2023-04-21):
:kaixin::kaixin:进水的15,屏幕不亮,里面很暗,屏1.2.3脚为8.7V正常吗,7.8脚3.3v 27脚只有0.几V .28 29.30V 有3.3V ,求大神思路,哪里问题,?

网友A:
图片看不清呀,老铁

网友B:
保证是公共点电压,开启3.3,调节也改成3.3伏,满足后就最大背光亮度

网友C:
图片 啥也看不到,太模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 啥也看不到,太模糊了

重新传了

网友:
第六脚也没有电压 ,正常要有的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清呀,老铁

第六脚也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清呀,老铁

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保证是公共点电压,开启3.3,调节也改成3.3伏,满足后就最大背光亮度

公共电8.7V ,应该好的吧,那个是开启和亮度调节?第六脚吗 还是27脚?

网友:
查下EDP_HPD

网友D:
补充下,第六脚无电压,第九脚3.3 第十脚3.0V

网友:
EDP_HPD 3.3V

网友:
能看到图像吗

网友:
6.7  3.3V就可以      看看进水位置

网友:
大神之家  都是大师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补充下,第六脚无电压,第九脚3.3 第十脚3.0V

所有的供电都要满足的哦

网友E:
678脚都要有3.3V才行,9是亮度,10是屏检测,应该都要有电压

网友F:
把6pin先修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678脚都要有3.3V才行,9是亮度,10是屏检测,应该都要有电压

那就是6脚问题 ,7.8脚 有3.3 。9.10也有3.3 3.0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6pin先修出来看看

是的  是这脚有问题 ,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