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艰难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3-04-21):
一张当年的高端z97,又名M7i,故障现象为插上CPU供电反复掉电,拔了CPU供电不掉电,断断续续修了好多天,今天终于找到原因并修复了,故障原因是没有pwrok,发现是1.05v me供电没有,芯片是rt8065zqw,这个芯片好像是特别容易坏的,换上又折腾了一下终于不掉电了,发现跑码卡99,刷了初始bios后还是卡99,刷最新的直接00不跑码,后来想到好像我把原来的bios取下来用的新bios,最后找到原来的bios换上成功点亮,太坑了啊

网友:
6 啊,还把图都给画出来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手绘的电路图,就值得我们膜拜一下。不过,pwrok不是应该应该是必须测试的信号之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