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录像机短路求助

楼主(2023-04-22):
你好,海康录像机电源接口短路,有个芯片发热短路了,请问这个是什么型号芯片,谢谢

网友A:
RT6253BHGJ6F 印丝 35=CD0 35= SOT23-6

网友:
谢谢,这个可以直接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6253BHGJ6F 印丝 35=CD0 35= SOT23-6

请问大佬你这个是什么手机软件

网友:
一般POE电源那个供电芯片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