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X-OC反复重启

楼主(2023-04-22):
求助,开机反复重启(间隔不超过2秒) 不跑码  南桥和CPU有温度,已刷过BIOS还是一样,应该从哪查起

网友:
测量一下供电

网友A:
这个板子太花里胡哨了,内存供电找不到在哪,CPU和南桥已测过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太花里胡哨了,内存供电找不到在哪,CPU和南桥已测过都正常

刚刚重新测了下,没有复位

网友:
查一下桥的1.05v me供电,注意是me供电,不是主1.05v供电

网友:
查一下桥的 me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