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我想问一下RTL8188FTV怎样焊接

楼主(2023-04-22):
我想问一下更换RTL8188FTV,风枪的温度和风速怎样设定好?

网友A:
这个芯片难道时传说中的网卡芯片嘛?这个应该看主板温度,一般360差不多,不行再加自己摸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难道时传说中的网卡芯片嘛?这个应该看主板温度,一般360差不多,不行再加自己摸索吧。

好的,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