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K 二修板曲折维修

楼主(2023-04-22):
一块同行修过的华硕B150M-K,刚拿过来上电触发掉电,测无vcore,VCORE_EN有,捅到供电芯片连接的PR102突然不掉电了,以为虚焊补焊之,

上硬盘丢一边测试一会又掉了。
再按开关不触发了,发现没有桥供电+1.0V_A,往上测没有发+5VSB
看这个+5VSB开启太复杂了,改电路强开(此处省略N个字)

强开之后桥供电+1.0V_A出来了 也触发了,但还是掉电,vcore还是没有,
以前修过H110M-K遇到过通病不没有VCCST_VCCSFR,开启电路引起的,
测显卡X16槽尾部下面的PQ709 1脚果然被拉低,PQ706 1脚5V PQ705 1脚3.3V
PQ705的问题,拆下来测BC BE结压降分别为0.6V 1.1V,
把PQ706也拆下来,上电触发不掉电了,进系统压力测试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