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迪RX560D 超能 4G 不认卡维修

楼主(2023-04-22):
不认卡轻松秒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显卡修的少,楼主用什么样的转接线修显卡?

网友B:
拆掉就可以了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楼主分享,显卡修的少,楼主用什么样的转接线修显卡?

PCI延长转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就可以了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没有,只是MOS管坏了

网友:
这个是1.8v?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修卡心得!

网友:
这个芯片肯定有别的功能

网友:
楼主,你真是海鲜,一个文字都没有,全市图片。秒了个寂寞啊

网友:
不出1.8V供电

网友:
那必须呀

网友:
学习了,就是2脚的问题

网友:
一般开启不是用2个三极管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