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只要把BIOS里UEUI改Legavy Support后保存......

楼主(2023-04-22):
联想deaPad s400( LA-8951P REV.1.0 ),来时能触发到0.7几,不亮屏; 刷U46能亮机,用UEFI装系统使用正常。客户要用win7,就进BIOS设置,把UEFI改Legavy Support,保存重启黑屏,电流0.7几;必须把U46重烧写才能亮屏,且能正常用UEFI装系统。为什么?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但win10进系统,显卡是正常的。就是不能改启动模式,改成Legavy Support,保存后重启卡0.765黑屏,必须把U46(2M)重新烧写才能亮机,进BIOS,只要不动启动模式,改其它项保存重启都能亮机。用UEFI装win10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都是显卡坏了导致的,换了就好

网友:
先在BIOS里面把独显关闭,然后重启电脑进BIOS改硬盘模式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