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15 进水 电压基本有但是 屏暗 该满足哪些条件?

楼主(2023-04-22):
联想15 屏幕不亮,里面很暗,屏1.2.3脚为8.7V,7.8脚3.3v 9 脚3.3 10脚3.0V   27脚只有0.几V .28 29.30V 有3.3V ,求大神思路,还有哪些条件,查哪里

网友:
补充,第六脚无电压

网友:
8.7v 应该是电池电压吧。 无背光的话。 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都有了。先换个屏啊。

网友:
6脚不应该查?

网友:
6脚无电压 应该是这里问题

网友:
无背光算最好修的 无非供电加开启信号 和亮度信号  再屏幕上测量最准确

网友:
EN电压没有肯定 没有背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