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玩家国度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23-04-22):
板号:G531GW,充电芯片SN2867RUYR,更换了BQ24780S,ACDET引脚只有1.7V,ACDET引脚串联分压上部电阻更换成51K的,原来是127K,现在ACDET引脚电压2.99V,REGN线性有6V输出,ACOK有6V电压,VCC有19.9V电压,但ACDRV一直没有输出驱动隔离管的电压。才入行小白,望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楼主这是修好没有修好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充电部分问题

网友:
没修好,不出隔离管G极电压,请教大师们。

网友A:
隔离管是好的吗 或者看看 后级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管是好的吗 或者看看 后级是不是短路了

隔离管已经更换了,后极不短路。

网友B:
图看不清,但是24780S基本都是一样的。反馈的电压和电流检测都查一下,这个还和EC通信,我传个PDF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看不清,但是24780S基本都是一样的。反馈的电压和电流检测都查一下,这个还和EC通信,我传个PDF给你。

...

这个我有,就是看了这个定义才把前面条件修出来。跟EC通讯还没看到,是哪个引脚?

网友:
修不了就改

网友:
ACOK是由REGN是串联分压分到的3.3拉的  条件没对  怎么可能过保护隔离

网友C:
条件都查了你还不换芯片留着芯片过年啊

网友:
还有就是有一些24780s受15脚控制,通过10K电阻接地的可以直接用适配器,如果不是有一些需要接上电池才能过隔离,或者电流表电压调高一些

网友(点评):
'09'0'0'09'0'09'

网友:
芯片的一些开启电压顺序不能搞错,比如先得到外部供电,然后内部转换供电,然后再输出供电,然后反馈,等等,不能盲目判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条件都查了你还不换芯片留着芯片过年啊

已经更换过两个芯片,故障还是依旧

网友:
9楼说得有道理,ACOK应该3.3v才对吧!

网友:
看了下图纸,奇芭的设计,6V线性拉低一个MOS管,把适配器检测信号拉低送给EC,按图纸来说是对的

网友:
BQ24780看的就是28 6  24  5脚,顺便把CMSRC 和ACDRV看下 ,场管没问题,后级没短路,检流电阻正常,就是换芯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已经更换过两个芯片,故障还是依旧

我又重新细看了一下你的问题。你把原来的2876N换成了24780S 第一点你查过可以代换不,第二点很重要。ACDET和分压明显都不对呀。原来R1是127K的R2是20K 19.9V正常分压后是2.71V 第二你改后的19.9V把R1换成 了51K和R2分压后,正常应该是5.61V才对,可是看你说的,第一次是1.71V 改后是2.99V你自己好好算一下吧,这个脚电压明显不对,被拉低了吧?还是不能代换

网友E:
充电芯片有没有换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又重新细看了一下你的问题。你把原来的2876N换成了24780S 第一点你查过可以代换不,第二点很重要。ACDE ...

首先感谢你的帮助,这个芯片应该可以代换,我买了一块料板,这块料板使用的就是24780S芯片,在淘宝上问了一些卖家,都说可以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芯片有没有换一换........

更换过两个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