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沃花屏求助

楼主(2023-04-22):
这种情况除了换屏还能救吗

网友A:
把屏幕排线上的触点清洗干净,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屏幕排线上的触点清洗干净,看能不能解决。

不行啊…..

网友B:
压屏换边板和排线、费用不低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压屏换边板和排线、费用不低哦

客户放弃维修了

网友(2023-07-05):
是屏幕没有VCOM供电故障吧?

网友:
不换屏,换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