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1660TI 1V 供电出不来 1.8V有

楼主(2023-04-22):
技嘉1660TI 1V 供电出不来 1.8V有   目前显卡只有12V  5v   1.8 V   1V 出不来   换个芯片 GS9216   图中箭头指的,上面也是GS9216     有1.8V输出。新换的芯片有12V 电压 但是没有1V输出。求大师指点

网友:
不好意思 箭头指反了 芯片在上面

网友A:
它输出个鬼啊,还不到它输出的时候

先把核心供电搞出来最后他就有输出了。不是搞显卡维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它输出个鬼啊,还不到它输出的时候先把核心供电搞出来最后他就有输出了。不是搞显卡维修的?

12V 5V 1.8 1V  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 5V 1.8 1V  才对

谁告诉你的?

网友C:
时序都错了怎么修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序都错了怎么修得好

你给指点一下,谢谢大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时序都错了怎么修得好

你给指点一下谢谢大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给指点一下谢谢大师

N卡10/20系列 12V/3V-5V-1.8V-核心供电-总线供电1V-显存
30系类:12V==>5V==>3V3_SEQ==>1.8V==>DDC5V==>MSVDD==>EXVDD=NVVDD==>FBVDD,VPP

网友:
应该要先有核心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N卡10/20系列 12V/3V-5V-1.8V-核心供电-总线供电1V-显存
30系类:12V==>5V==>3V3_SEQ==>1.8V==>DDC5V==> ...

谢谢指导  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的朋友

网友:
芯片貌似没有焊接好

网友:
矿渣肯定三板斧第一斧干核心啊,噶腰子的老战士你说的电压是核心直出的。重置下下核心有可能救回来了。这种直接加焊可能会挂,重制保险点。

网友D:
跑线en pg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现在12V 1.8 1V 5V 都有了 核心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线en pg芯片的工作条件

现在12V 1.8 1V 5V 都有了 核心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还是要先出核心供电吧

网友:
按照时序的话需要出核心供电之后发出PG才会出1.0V重点查核心供电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