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 V5100E 的点位图 版号X513EA R**.0

楼主(2023-04-22):
ASUS V5100E 的点位图  ,版号X513EA R**.0 。芯片没标型号,电阻没标大小。

ASUS X513EA REV 2.0.cad

网友:
我想问问大神 RT8820A的主供电9脚上的电阻PR9115是多大?PR9112是0,另2个没装件。

网友A:
只有找图纸才能看到大小 这机器应该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找图纸才能看到大小 这机器应该好找

就是找不到图纸哦,某宝上也没有。有些点位会标电阻大小,这个没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