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红米K40不显示故障维修

楼主(2023-04-22):
红米K40不显示故障维修

      红米K40能听见别人打电话的铃声和闹钟的声音,但是不显示。测量过程中发现有几条显示的MIPI总线阻值异常,正常的MIPI总线阻值应该完全一样,误差不能超过5%,但我们测量到MIPI的阻值差异较大,对照原理图可知,显示座和CPU之间是直通的,中间的元件是未装直接短接的意思。 这种情况大概率就是CPU虚焊导致的。

      【机器型号】红米K40

      【故障现象】不显示

      【维修过程】接到一台不开机的机器,型号为红米K40,客户描述说手机能听见别人打电话的铃声和闹钟的声音,但是不显示。

红米K40不显示 图1

      接到机器后我们首先拆机,客户说是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显示的,无摔无进水,所以我们优先找块屏幕来给他测试一下是不是屏幕的问题,找来了K40的屏幕扣上主板测试,发现依旧是不显示,看来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将主板取出放显微镜下仔细观察显示座子有没有变形或者周围存在掉件的情况,观察完并没有发现明显有问题的地方,那只能测量座子阻值是否有问题,打开图纸对照点位一一测量显示座的阻值。

红米K40不显示 图2

      测量过程中发现有几条显示的MIPI总线阻值异常,正常的MIPI总线阻值应该完全一样,误差不能超过5%,但我们测量到MIPI的阻值,有的300多,有的400多,还有1000多的,对照原理图可知,显示座和CPU之间是直通的,中间的元件是未装直接短接的意思。

红米K40不显示 图3

      这种情况大概率就是CPU虚焊导致的,跟客户报了风险后,我们直接将CPU拆下重装。
红米K40不显示 图4

      做完CPU后,扣屏上电测试,此时手机已经可以显示小米logo,随后就进系统了。

红米K40不显示 图5

      【维修结果】将主板装到手机中,开机测试,手机正常开机进系统了,测量充电、WiFi、声音、指南针,震动,电话等功能正常,维修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旗舰店原创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