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o 型号QS3299XL 曲面屏如何拆机呢

楼主(2023-04-22):
milo 型号QS3299XL 如何拆机呢   白色曲面32寸显示器。
  显示器一圈周围是小螺丝,后面没有发现螺丝,不知道如何拆开后壳 ,一圈小螺丝拆下后屏幕就下来了,后壳下不来,后壳也没螺丝,请教高手有拆过这样显示器吗?     不敢用力拆   怕把屏幕搞坏了。

网友:
找一个报废显示器暴力拆解,就明白了

网友A:
先牺牲一个报废显示器

网友B:
仔细研究一下,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网友C:
有卡扣的  这种慢工出细活来弄

网友:
送售后吧。
这个机器先拆支架,底下的钉子一部分是后壳的一部分是屏的。钉子旁边有标识。
要一个拱的泡沫放机器,打开卡扣用一个形状特别的工具。没见过卡扣你不知道向哪个方向使劲。

网友D:
先拆支架后拆最下白白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拆支架后拆最下白白条

拆了支架和白条,后壳还是拆不下来,没有螺丝,后壳里面可能有内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牺牲一个报废显示器

没有找到一样的,牺牲这台机器,朋友不乐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研究一下,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

不敢用力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卡扣的  这种慢工出细活来弄

卡扣在里面,不好弄,无从下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拆了支架和白条,后壳还是拆不下来,没有螺丝,后壳里面可能有内卡扣。

沧州哪里加我微视频告诉你15931735524电话不通在孩子手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沧州哪里加我微视频告诉你15931735524电话不通在孩子手表上

??????????

网友:
此问题已经解决了,拆开了,后面的壳子是暗卡扣,卡扣在里面的,用一个长的螺丝刀伸进去把卡扣顶开一点一点的弄开就行了。

网友A:
这种新式显示器不好拆,如果没有把握千万不能拆,损坏就麻烦了,

网友(2023-06-14):
引用 网友A:
这种新式显示器不好拆,如果没有把握千万不能拆,损坏就麻烦了,

嗯  我是研究了   很长时间才拆开了

网友F:
这种的忒容易拆废壳子

网友(2023-11-26):
引用 网友F:
这种的忒容易拆废壳子

是的很容易拆坏的   所以要小心

网友:
照一下模组那个贴纸,和边板上的液晶玻璃型号

网友:
维修要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