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50TI2G不显示

楼主(2023-04-22):
如题
华硕750TI2G不显示
测量GPU无电压 显存没电压。
这个是先有GPU电压然后GPU才给个开启信号给EM5305VT来开启显存电压的吗?

网友A:
这款通病是GPU电源芯片旁边的一个小8PIN芯片,其它参数正常的话,直接更换这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通病是GPU电源芯片旁边的一个小8PIN芯片,其它参数正常的话,直接更换这颗

UP1815这个吗

网友A:
型号不清楚了,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清楚了,应该是,

他的7脚有5V VCC,4脚和5脚是0.88V

网友B:
先有1.8V,再有GPU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有1.8V,再有GPU核心。

1.8V量哪里了·是从哪个芯片出的1.8V

网友:
UP1815的8PIN电压

网友:
学习下低端卡没有大神修了吗

网友:
b站视频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