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特殊ec焊接的求助

楼主(2023-04-22):
戴尔的e6430  版号是la-7782p

ec是那种双排的,拆下来也比较费劲,焊接感觉一直焊不到位,而且不能自动归位,容易翘起来,咋办?有没有焊接过得,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吧风枪的嘴拆掉 再焊

网友:
这个只能用风枪来完成

网友:
大风嘴,或者旋风枪配合,不归位说明下面焊盘没化

网友:
DQFN封装用大口径风枪拆装会好一些!其次用吸锡带把中间拖平四周的焊点加锡饱满!对准焊盘焊上去就行了!

网友(点评):
赞成!中间的锡一定要拖干净,不然容易虚焊

网友:
热风+有铅锡。

网友:
大功率大口径风枪,大概对好只要加热温度能量一到自动到位。

网友:
用 锡膏试试

网友:
好的,我今天试试

网友:
钢网值锡,上bga

网友:
确实是不大好焊接,看得人都头晕。

网友:
焊盘加点锡,位置对好之后用镊子轻轻按压

网友:
焊盘都两面处理好,风枪搞定

网友A:
涂抹bga使用的锡膏,温度到了就归位,边脚再用刀头拖焊

网友:
风嘴拔了,弄点锡膏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涂抹bga使用的锡膏,温度到了就归位,边脚再用刀头拖焊

不怕下面连锡吗

网友:
还未见过,下次测试后,给你答复

网友:
有专门的锡膏网 。烙铁镀的不行 。引脚着锡量 难以保持 一致

网友:
先洛铁上一层焊锡,然后BGA台焊接

网友:
中间吸净,四周搞平!→吹

网友:
下面搞个恒温台 200度  就很好焊了

网友:
焊盘处理好,引脚处理好,用点好的焊膏,一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