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 B85-G43 GAMING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3-04-22):
收来的板子,原始故障就是能开机,但是不定时掉电,不重启,按下开关可以再次触发。
刷过最新BIOS了(这个bios用线刷刷不进去,还得拆下来)。
故障依旧。
开始一直以为是CPU那面的问题,比如温控,查了半天没发现问题。
后来拔掉CPU供电发现也会不定时掉电。
折腾了半天,原来有时还能进系统,现在跑到亮机就掉电重启。
亮机时进BIOS看电压也未发现问题。
头都要秃了...
求大佬解惑...

网友:
我也有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就是有些主板只认某些显卡,查不出原因来,和你这个难度不相上下。

网友:
建议从简单的入手,看看哪里有没有虚焊

网友A:
供电正常,那就换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那就换桥试一下

B85就莫得换桥的必要了

网友:
供电不足,那跑哪去了

网友:
用示波器抓个个信号  这样问题板子没啥修的价值了

网友:
换I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