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板元器件都有对地二级值吗

楼主(2023-04-22):
小白学习中,主板上所有元器件都有对地二级值还是只有电阻 电容有。
拿一块好板不加电跟视频学测量 为什么我测是ol的多,万用表是新的

网友:
dell 660怎么盲刷

laowu8788 -2 恶意灌水
fixlover -1 -1 恶意灌水

网友:
求教dell 660

网友:
楼上这几个灌水也太厉害了吧

网友A:
根据元件特性来决定,有些元件对地有阻值是好的,而有些对地有阻值却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元件特性来决定,有些元件对地有阻值是好的,而有些对地有阻值却是坏的。

谢谢,解决了疑惑了

网友:
有些元件对地有阻值是好的,而有些对地有阻值却是坏的,阻值大小也是不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