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11一体机安装 win7没有声音 win10蓝屏

楼主(2023-04-23):
A1311一体机(2代处理器+AMD独显)升级固态硬盘
安装GHOST win7没有声音 win10一安装集成显卡驱动就蓝屏 解决方法(装系统不下十遍!!总结的经验 全网搜不到 大家加加分 下载BIOS没分了)

1.升级硬盘后安装win7后风扇狂转,其实是苹果的硬盘特殊的,换的硬盘没有温度探头,硬盘风扇狂转,在主板下面,用macsfancontrol软件

2.没有声音,安装苹果macOS High Sierra 10.13.6 ,用BOOTCAMP下载驱动到U盘,然后安装GHOST win7 ,安装过程中跳过驱动,进系统后安装U盘里面的驱动

3.安装好win7后,进声音设置里面要有四个设备 扬声器 耳机 数字音频S/PDIF 数字音频HDMI

4.GHOSTwin7 后有可能进系统 喇叭静音,喇叭上有个红叉叉,进声音设置,点扬声器,属性,增强功能,禁用所有增强功能就行

macsfancontrol_setup.exe

网友A:
在苹果系统下面找 win7 用安装版,不要用ghost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苹果系统下面找 win7 用安装版,不要用ghost啊。

不是最新的安装win7 GHOST更好

网友:
经验啊  我被声音这个问题困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