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IR-14 2019 LA-H091P BIOS写入错误

楼主(2023-04-23):
请教各位大神联想AIR-14 2019 LA-H091P   bios写入错误,换了新的bios芯片还是写不进去,各位大神帮忙看下啥问题。BIOS芯片是25QU64AHIG

网友(点评):
我的也这样子。就是这个芯片错误。读取也报错效验错误

网友:
这个芯片是1.8v供电的,你的电压选的对吗?

网友:
问一问你买的BIOS芯片的商家,BIOS芯片电压是多少V?你原来的BIOS芯片的电压是1.8V,电压不一样,芯片不同用。建议买全新的BIOS芯片,别买拆机的BIOS芯片

网友:
考虑一下座子的问题是不是接触不好 在就是芯片不好 我上次也是怎么都报错 找别的1。8v的触发正常但是不显示 应该要找一样型号的主板拆吧

网友:
809H 应该可以写1.8V的 BIOS啊 或者找个转接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