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13,放主板COMS电池才能开

楼主(2023-04-23):
联想小新潮7000-13,放主板COMS电池才能开,但过几天又开不了,一放电池又可以正常使用。哪个大神知道这问题,知一下,谢谢

网友:
有哪个大神知道,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放了才能显示,过两天又是这样,不出集显供电,别的电压都正常,你的有没有解决

网友:
我都遇到了,楼主有解决了吗?

网友(2023-07-06):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放电后用一两天就又不行了,再放电又可以了

网友:
之前遇到过也是这样,后面退掉了,应该是桥cpu一体有问题

网友:
我修到过来的,,也是放电,,,一个月后,,又来放一次电,,,不知道还会来的

网友(2023-08-05):
CPU挂了吧